液压油箱的设计

楼主(2014-09-08):
最近做一个管路的酸洗机,3000L的油箱,我用的是6个厚的不锈钢板,加强筋怎么加?做内筋还是外面。

网友A:
加强筋留洞,内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强筋留洞,内筋。。。。。。。。。

我们做的也是容器一种 如图 就是外面加强。。。。求教  为什么油箱非要内部加强,是省外部空间、好看么?

网友B:
先确定长宽高,然后在邮箱里面适当布筋,筋要错过电机和泵的位置,但要离得近,这样受力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长宽高,然后在邮箱里面适当布筋,筋要错过电机和泵的位置,但要离得近,这样受力也好

也是为了散热,,,,,,

网友:
油箱内表面还要做处理吧??

网友:
注意挡渣,消泡,放水。要不要预压

网友(2015-01-04):
应该是在外部加筋更合理,油箱内部有太多的突出面在清理时不方便。

网友(2015-10-12):
加强筋放里面,加一个“井”字型加强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