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三合一刨轴短端摔了下不正怎么矫正?!

楼主(2014-09-08):
木工三合一刨轴短端摔了下不正怎么矫正?!听老一辈说都是建国那一辈老师傅才能搞定的,具体就是车床两头一夹。。。然后就不清楚了。。。。。。。还有人有传承吗?!拜求~~~

ps,一根轴左边是细的短端,中间是夹刀片的粗柄,右边是细的长端

补充内容 (2014-9-9 09:43):
短端--大约18的钻夹头柄—20台阶(轴承位置)—大约Φ67.34x198的刨刀轴---20轴承台阶--20皮带轮位置--大约18锯片安装位置--长端

网友A:
比较难,,,,,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装钻卡头那个锥柄摔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难,,,,,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装钻卡头那个锥柄摔歪了。

就是啊,郁闷,问老一辈亲戚,结果说的,他们厂里自从建国之前那一辈两个老师傅驾鹤仙去之后,床子都是辛辛苦苦拉到41厂去修的。。。

形容一下
短端--大约18的钻夹头柄—20台阶(轴承位置)—大约Φ67.34x198的刨刀轴---20轴承台阶--20皮带轮位置--大约18锯片安装位置--长端

可恶的是,这台三合一是非标的,tb的工友刨轴总成没法用。。。国标标准必须要不低于45钢的来干,Gcr15?!车铣热处理下来造价不菲啊,估计赶得上一台新的了还麻烦。。。苦逼,之前还想提转速到8000呢。。。。最好的情形是只有18短端弯了(目测清晰可见一个角度),轴承位没弯。。。拜求各位大神~~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看有没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看有没好方案.

好的,明天上图,有图有真相~夹上车床看了,两个轴承位置,20~30丝,整体50~60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看有没好方案.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台刨整体摔了下,国产6204rs轴承应该没坏,出头的轴弯了,大概钻夹头的那个锥度短端变歪接近摔平的样子(锥度应该是上b16钻夹头或者最大b22,锥度值查表0.04995-0.0502,不知道锥度值和角度怎么换算的),同侧轴承位目测未见变形,仅用游标卡尺尺身紧靠发现有一次贴合不是很紧密有点点漏光(不排除差错)。
然后上贴求教,诸位大神尚未显灵,急性子人,心慌方啊,拿去叫熟人老师傅帮我看看怎么搞,能不能搞,能不能车床挤正,要是轴承位是好的直接切掉钻夹头柄即可,反正只用刨床功能。去了看见熟人和工人夹模具在钻孔,心说帮忙搭把手...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把长端夹好了(而且偷懒卡盘没有夹在刀轴最粗靠近短端处),短端被用割枪烧的红艳艳........顿时心在滴血啊,我擦,还想提速到8000rpm用的,这下原来的5500说
不定都完蛋了。。。据我所知,国标标准都是要45#钢以上Gcr15什么的全套热处理的。。。我说:好像刨轴都是热处理的哇,他看我脸色可能不好看(估计是绿的),说:我看你这个也没咋个热处理。。。我想都是熟人都这样了,搞就搞吧,死马当活马医,口吐白沫,吐槽无力,惨不忍睹偏过头去没看了......最后他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取下来套不上原来轴承,轴承位被一种车刀柄顶部带轴承的挤压工具挤压变形了,最后又拿上去锉刀挫平,千分尺测了两下(一问,百分表表的神马都没有,lztm不干金工为了给母后大人做个床都买了带座百分表好吧),据他说就多2丝(到底中心正不正就不知道了), 听说skf Explorer高速轴承游隙为了防抱死还要比普通轴承游隙大一点的。。。高速肯定泡汤了
今天拿去冲压机+三角槽铁,可能老板嫌麻烦,直接说做不了。。。而且说长轴端也有点弯。。。。。
打表,双尖顶 50-60丝,夹住单边轴承位,测量对侧轴承位,20-30丝

网友(点评):
夹一边测另一边你拿什么基准取直线度同心度,用的三爪还是四爪,校夹端轴承位与刀体对比了吗,伸出这么长吊空一边你确定是摆动还是跳动.双顶在旧轴上做检查不可信.

网友:
有点问题,等我慢墁写来

网友B:
压机压是不觇实的压不好还会压内伤,现在的刀轴一般不热处理最多发黑也不做动平衡,本来如果开始时可用四爪夹一头用扶架扶另一头检查刀轴的跳动的如果你确定丶头轴承位无问题而另一头有问题可以车小一点轴位用热配方式加一轴套重车屮20反正你也不要锥度了如果要也可车小一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压是不觇实的压不好还会压内伤,现在的刀轴一般不热处理最多发黑也不做动平衡,本来如果开始时可用四爪夹 ...

谢谢热心答复。
当时是三抓一头轴承位夹紧,另外一头没有扶架(好像都没见过扶架是什么,是一个近似三角圆圈那种中心架吗?),空置的,然后测量的对侧另外一个轴承位置,20-30丝跳动。
摔过了,然后短端还被暴力烧烤,现在不能完全确定有无问题,在下不是金工出身,无从判断,只有求教
之前想的是车小轴,直接20换成17内径轴承,重新定中心,最后上磨床,但是觉得天朝的东西,80、90年代设计余量本来就落后,洋跃进偷工减料,自用不太放心,自己不能加工只能外协工序也麻烦

准备车个轴>=8000rpm,<=10000rpm用,精度2丝,不上磨床(磨床贵啊),够吗?当然,自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材料选用什么呢?谢谢(查了下国标,要求45钢以上材质并且热处理,具体热处理工序国标没有找到头痛,Gcr15?!求推荐)

网友(点评):
刀体用40gr调质我觉得就可以了才4-5元/kg不蒉的,用不着轴承钢吧,精度2丝对于两轴承的同心度只要装夹加工正确是可以保正的,主要是刀槽的对称,刀片的大小是否相等及锁锯片螺母丝牙与端面的垂直度影响震动轴承要看正品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压是不觇实的压不好还会压内伤,现在的刀轴一般不热处理最多发黑也不做动平衡,本来如果开始时可用四爪夹 ...

轴承选择skf或者nsk的6204 2rs还是2rz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压是不觇实的压不好还会压内伤,现在的刀轴一般不热处理最多发黑也不做动平衡,本来如果开始时可用四爪夹 ...

你好,你的点评看不全,能不能加我qq呢,1106263981,tks  或者我加你也行,在线等

网友(点评):
由于平时不爱聊天实干型的那种打字也是拼音所以没申请Q号,上社区也只能草草几句,其实这种刀轴找个有点责任心的熟人是可以做好的,如新做的话轴肩做大点还要出R角责任心就像要用506焊条就决不用422焊条要同心度就决不会

网友(点评):
老婆回来了不吹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压是不觇实的压不好还会压内伤,现在的刀轴一般不热处理最多发黑也不做动平衡,本来如果开始时可用四爪夹 ...

由于平时不爱聊天实干型的那种打字也是拼音所以没申请Q号,上社区也只能草草几句,其实这种刀轴找个有点责任心的熟人是可以做好的,如新做的话轴肩做大点还要出R角责任心就像要用506焊条就决不用422焊条要同心度就决不会

。。。还是看不完啊。理解,君子和而不同,喜欢和技术流打交道,有个性一些,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之前夹在车床上看了看就是在认识的小厂那里搞得,直接说50、60丝,一股劲叫我多少钱重做中心,轴承位焊接后车圆,再磨床磨出最粗的刀轴段。。。
考虑到一是焊接肯定没有整体好,自己用,十多公斤的高速铁块,首要安全,二是最后上了磨床,刀轴切线到台面距离要变长,目前刀片支出刀轴已经超过3mm,参照国标已经是破了极限值,三是,看看能不能重新买根轴小改稳妥些,我说再夹轴承位看看他直接甩脸色走人不理了。。。20-30丝是我自己夹上去测的
——本地这些小厂焊接完全不分506,422,貌似都是买的便宜的,只要能糊弄捞钱就可以,对这些人责任心毫无期待了,哈哈哈,抱歉听我的吐槽,一件乐事分享,我亲戚90年帮做的几十个镀铬衣架干湿衣服都在晾,现在都是无一丝锈迹的,算是成铁局直属厂的老国企货吧,真心杠杠的!!!

网友(点评):
如果弯了的轴承位重校重车一头貌似同心,严格起来两头轴线不一定在一线上,不过也能用.一般情况加工店都是能用为原则,太较真他们没时间和你玩他们要接客接客再接客

网友(点评):
上磨床磨一段有何意义都说校正了那还不是一刀的事儿分明啥说,就是磨不如全磨还车来干嘛,刀片太出可以将轴承座杀一点啊,也可叫你们的DIY朋友加工一根新的开槽后双顶精车,就怕开槽不对称和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看有没好方案.

理解,追求利益最大化。实在不行,等美亚入关,当个带路党买进口货去,省心还比国产性价比高,哈哈哈

可能我没说得太清楚,解释一下,轴心到台面距离固定的,突出刀轴来的刀片顶端切线必须和台面平齐,突出来刀片这一小段长度有限制的但是目前已经破下限了,轴再磨小,将使得刀片突出更多才能保持和台面距离平齐,更加危险,所以,刀轴不敢再搞小了,何况重定心涉及轴线偏转,怕自取灭亡,花钱买报废。。。

你说得对,刀轴三槽形成了三个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瓣儿,一车,不知道变形成什么样。。。头大,搞玉米刀本地没有车铣钻一体数控,搞普通的现在都是难度一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