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钻床加工,难!

楼主(2014-09-09):
材质:不锈钢304(精密吸铸)
加工设备:加工中心
加工刀具:高钴不锈钢麻花钻
加工部位:10.5的孔(铸造有底孔8个大左右,孔璧上有夹渣)
难题是:10.5的钻头上去就烧了。
求方法

网友A:
转速????????????进给量?????、刃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进给量?????、刃型?????????

主要是这个夹渣烧刀!

网友(点评):
分析的对,主要还是夹渣烧刀。

网友:
试试取消铸造底孔,表面氧化皮很伤硬,伤刀,

试试涂层硬质合金,最好进口的

是难的,不锈钢还是铸件

网友:
底孔不铸造,直接加工出来。

网友:
你能发张图片看看你用的是什么刀吗?

网友B:
没有底孔的话,这种道具加工304没问题是么 求普及

网友(点评):
端面还是有氧化皮

网友:
要是因为端面氧化皮太硬的话,网上百度的,“304氧化皮焊斑清洗剂”  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是氧化皮,可能叫冷硬层

网友:
10.5也需要铸造底孔,真是没事吃着闲着

网友:
你好
加工不锈钢是个难题啊
可以将你详细的加工参数发给我吗
你也可以联系我一三三二五七六一八九九

网友:
夹渣烧刀

网友:
铸造的工况最难加工了,有底孔在加工中心上还用钻头?你能确保能顺着那个孔中心打下去吗?有铸造底孔的用铣刀插
或者取消毛坯孔用硬质合金涂层钻

网友:
实在不行,用铣刀铣,这个绝对可以的

网友:
不是氧化皮的事,不锈钢的性质如此,比较容易粘刀,且导热性不好,试着做阶梯孔的方式一点点来吧

网友:
用合金刀吧,高速钢的不行,而且刚性也不好

网友:
感觉用铣刀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底孔的话,这种道具加工304没问题是么 求普及

完全可以的,一次转出来很轻松的,但是要注意认头的时候要慢不要转头打晃,如果打偏的话转头韧带就会烧掉

网友:
钻头两边用砂轮磨掉,有的锥度差,应该会少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