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内的垃圾怎么处理方便快捷又有效

楼主(2014-09-09):
螺纹内油渍很细小的削等

网友:
超声波清洗,气枪吹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气枪吹的,

网友A:
    酸洗快速方便。

网友:
干冰喷洗机

网友:
有一种把切屑吸出来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2014-12-01):
我们车间气缸体、气缸盖的加工采用组合机床自动线,大流量湿式加工,螺纹孔加工完成后紧跟着一个孔检机构,一方面可以进行断刀检测,防止质量事故发生;同时采用切削液将螺纹孔内残留的铁屑清理干净。

网友:
切屑吸出来的方式是如何实现的,有专门的设备吗.

网友:
螺旋刃丝锥机床上高转速攻丝,配合大流量切削液,使孔内不留碎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酸洗快速方便。

不腐蚀螺纹?

网友B(2014-12-31):
气枪吹都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枪吹都这样干的

用的区污水之类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