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电机选择

楼主(2014-09-09):
天车葫芦电机一般选双速三相异步电机,那么驱动水平横向和纵向天车轮运动的电机应该选什么电机,好像都是三相异步电机吗?选步进电机不可以吗?天车承重约为10t

网友A:
锥形转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转子电机,,,

电葫芦也用锥形转子电机吗?行车机构为什么不能用步进电机?

网友:
锥形转子电机的刹车装置是天车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

网友B:
步进电机超载能力不行。按特种设备国标要求天车还需要超载150%,一般高端的天车选用的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超载能力不行。按特种设备国标要求天车还需要超载150%,一般高端的天车选用的是伺服电机

特种设备国标要求天车还需要超载150%?这个意思是如果天车要吊10t的东西,必须设计为15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