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缸同步方案

楼主(2014-09-09):
12条液压缸同步,260/106-5000,30分钟内走完,每隔5米分布,要求同步
      1.不用同步阀,四平同步阀的效果严重夸大
      2.不用共轴齿轮马达,那种上海其胜的共轴齿轮马达都是天价,还是国产拼的,kinsson品牌我公司欧洲总部调查过,德国根本没有,骗人的,信誉太差
      3.由于站要放在水里,不容易更换维修,产品质量要可靠,密封要好不漏油不污染,要耐淡水腐蚀

网友A:
不小的设备,缸径260,活塞杆杆径106,行程5000,每个油缸间距5米,从头到尾55米。是不是?
一、工况有点含糊。“站要放在水里”,“站”应是是指液压站,只是“放在水里”如何放?全浸没吗?
12条油缸也在水里吗?立式摆放还是卧式摆放?油缸各管各还是有联系,有联系的话,怎样联系?各条油缸的负荷情况怎样?
二、同步情况也太含糊。同步只是个感性词汇,精度要用数据说话。同步精度多少?同步控制开环还是闭环?
三、大致预算多少?
办法总是有,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情况明确以后,再具体谈方案,如何。

网友(点评):
大侠,像这种新手贴,问题描述不清楚的,俺们一般是旁观。

网友(点评):
你那样才是大侠做派。

网友(点评):
那个戴维是见死不救啊,,,,O(∩_∩)O哈哈哈~

网友(点评):
我是来看幽默小说的

网友B:
2楼的大侠问的都差不多了,一看就是专家了,向专家致敬!我是做同步器的,齿轮式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柱塞式 同步精度±0.5% 同步缸 同步精度0.07    我想补充几个问题:1、系统外力是多少,这个需要确定压力等级,流量算了一下大概7-8L/min 的样子--单缸的啊   2、12个缸同步,系统是否有偏载,我QQ1626835818   方便的话  大家QQ上交流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说了“.不用共轴齿轮马达”;12个油缸,行程5米,做同步缸也不现实。

网友(点评):
用同步器和同步缸,也没有开环闭环控制的需要。

网友(点评):
贵公司有关产品的样本已经下载拜读学习。

网友(点评):
前面点评对“同步缸”的理解错了。我说的“同步缸”是指用一个大油缸驱动一组与工作油缸相同尺寸、同数量的并联贮油计量缸的结构形式。

网友(点评):
这套装备做下来,军方买的价格要上千万,大家在这里讨论的人谁能挣到这钱?

网友:
条件太少,正如2L所说。只是说个要同步,不说同步精度  那就没法回答你了。

网友:
听着怎么像巷道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的设备,缸径260,活塞杆杆径106,行程5000,每个油缸间距5米,从头到尾55米。是不是?
一、工况有点含 ...

12条缸卧式安装,一字排开,水平推举平台露出水面,精度1%,军工项目应该不差钱,现在找一个可
靠方案

网友(点评):
牛逼,玩的是军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大侠问的都差不多了,一看就是专家了,向专家致敬!我是做同步器的,齿轮式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

你们分流器哪里的?不会也是国产冒充进口忽悠人吧?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要和上海其胜那样忽悠人,害我被总工批评是小,出了事故大家都脱不了干系

网友(点评):
这是海工设备 我们以前做过这样一个方案,光方案就报价20万,最后成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条缸卧式安装,一字排开,水平推举平台露出水面,精度1%,军工项目应该不差钱,现在找一个可
靠方案

现在各种分流器很多,大多数还打着国际品牌,看起来眼花缭乱。
分流器的道理很简单,不管是齿轮式、柱塞式还是同步缸形式,其实都是让一组相同规格的器件用一根轴串起来。
这种形式的精度全在于制造精度,这个“制造”,包括着零件制造和装配两方面。
但不管制作如何精良,并且台车检验时表现如何好,使用时也不能补偿工作油缸的制作误差,在楼主这样的工况下,无法检测真实同步情况,更不能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控制纠正。

网友:
再讨论一下楼主说的工况。
“12条液压缸同步,260/106-5000”。
我在2楼把后面的数字理解为缸径260,活塞杆杆径106,行程5000。楼主没有说不对。
那么,
看起来缸径和活塞杆不小,但和行程一对照,就可以看到缸筒的长径比为20:1,活塞杆的长径比为50:1了。
6楼楼主描述了油缸的工作“12条缸卧式安装,一字排开,水平推举平台露出水面”。
这样细长的油缸工作方式为推出承受负荷,看来有点悬。
楼主肯定数据没有错吗?
说到了“平台”,这平台应该是个刚性结构吧,只要刚性足够,用2支、3支或别的数量油缸推,和12支油缸推没有太大的差别。什么情况使你非得用12支呢?

网友C:
应该先把机械图发出来, 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点评):
没看到楼主说是军工产品吗?

网友:
看前辈指导 受益颇多

网友:
我也觉得把图发一发再讨论会好一点

网友:
害怕伏枥 老叔对这案子有兴趣!

网友(点评):
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特别是这类明显有疑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分流器哪里的?不会也是国产冒充进口忽悠人吧?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要和上海其胜那样忽悠人,害我被总 ...

你好  我们代理意大利罗茨的    RONZIO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查询我们公司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大侠问的都差不多了,一看就是专家了,向专家致敬!我是做同步器的,齿轮式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

大侠 正解    我收听你的广播了   希望有机会多跟你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条缸卧式安装,一字排开,水平推举平台露出水面,精度1%,军工项目应该不差钱,现在找一个可
靠方案

有点棘手   按精度来讲  最好选用柱塞式同步马达   不过柱塞式的同步马达单片排量最小20cc/rev   25-35L/min  的样子  你的系统我算了一下单片不到10L/min   用柱塞式的同步马达 速度可能要提高了,  还有一种方案是用齿轮式的  不过精度要差一些。  这就要跟客户沟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分流器很多,大多数还打着国际品牌,看起来眼花缭乱。
分流器的道理很简单,不管是齿轮式、柱塞 ...

同步马达可以选用带阀的   在行程终端消除误差

网友:
用大流量的电磁阀控制尼?楼主说的是不存在两个之间有滞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大侠问的都差不多了,一看就是专家了,向专家致敬!我是做同步器的,齿轮式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

楼主能否将贵公司液压同步资料样本发给我学习学习。也许以后需要,谢谢。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点评):
不会用互联网?上海华歌网站有详尽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
在平台上下工夫比较便宜

网友:
需要液压同步,得用伺服吧

网友(点评):
用分流阀、同步马达、伺服系统都可以。 只是同步精度有差别

网友:
你这种工况,可以提高油缸速度,用两级方案柱塞式同步马达比较合适,反正不缺钱。浸没在水里,搞电器控制不太好。

上海其胜的同步马达咋就国产了,造谣吧,你亲眼见过?只能说部分零件国内生产,然后组装测试。至于kinsson品牌吗,你管他是大陆注册还是欧美注册呢,东西好用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把机械图发出来, 就一清二楚了。

军事机密的,能一点半点上图纸吗,分分钟查水表啊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同步的方案无非就那么几种:机械同步、串联缸、同步马达、同步缸、分流集流阀、比例或伺服闭环,方案本身就决定了它的精度等级

网友:
缺少许多条件,不便发表看法。 每只油缸的最大负载?是推力还是拉力?速度要求也不知道?这样无法知道最大流量和工作压力。也难确定电机的总功率。从油缸的尺寸看,一只油缸内就可以容纳200多升油。看来液压油箱也很大。用传统的同步方式困难不少。我提一个思路供大家讨论可否行。就是每只油缸用相同排量的液压泵驱动。只是控制电机转速一致。换向阀换向时间一致就应该能达到目地。说明一点,我没有实践过。只是一个想法。

网友(点评):
这是海工设备,就是南海那种石油平台用的,一套价格上千万。

网友:
跟着老前辈后面学习

网友D:
  用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同步精度0.15%,这些要求都可以满足,不管是开环和闭环, 不过最好是闭环,也好在出现元器件故障的时候报警提醒,以免发生严重事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同步精度0.15%,这些要求都可以满足,不管是开环和闭环, 不过最好是闭环,也好在出现元 ...

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是何物?请教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是何物?请教兄弟了

网上可以收索到资料

楼主(2014-10-09):
谢谢各位的帮忙,方案定下来了,用可换向式同步液压缸,体积小精度高。也多谢华歌的网友告诉我这么多业内黑幕。以前只知道上海其胜的同步马达是贴牌国产的,其他黑幕还真没听说过,做生意不诚信迟早会倒闭

网友(2022-03-30):
有经济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