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与直线导轨传动比较

楼主(2014-09-09):
天车行车机构可不可以用齿轮齿条结构?齿轮齿条结构与直线导轨那个更好一些,精度更高?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精度要高,齿轮传动的效率是没得说的。一般精密机床会齿条配上直线导轨使用。

网友A:
齿轮传动和 直线导轨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 齿轮齿条传动是 机械传动的一种,而直线导轨是导向和支撑的作用,后者不属于传动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和 直线导轨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 齿轮齿条传动是 机械传动的一种,而直线导轨是导向和支撑的作用, ...

直线导轨和丝杠配合传动与齿轮齿条传动哪个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传动精度高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线导轨和丝杠配合传动与齿轮齿条传动哪个精度更高?

滚珠丝杠可不可以不在两根直线导轨的中间,只是与导轨平行但偏向于某一根导轨?这样传动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只是慎用。

网友:
不是同一样功能的东西啊,怎么比较?

网友:
滚珠丝杆要好,齿条如果自己加工的话不好弄,容易变形,用光轴上线切割还行

网友:
作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和 直线导轨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 齿轮齿条传动是 机械传动的一种,而直线导轨是导向和支撑的作用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