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不耐用请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4-09-09):
客户要求1000-1500个孔  直径19的刀,工件材料硬度41-45HRC 机器是龙门加工中心。主轴转速1000 进给50mm/min  加工了500多个孔,钻头就蹦成这样了。

楼主:
大神们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说 共同分析下

网友A:
     对合金钻头不太了解,建议购买了谁的就要向谁发问。

网友:
这螺旋槽怪怪的

网友B:
温度的影响?

网友C:
吖,很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合金钻头不太了解,建议购买了谁的就要向谁发问。

这个钻头是自己公司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吖,很怪的

自己公司的研发品 所以看起来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的影响?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从端面来看,槽前角太大。另外,刃口处理感觉不全,造成崩缺。

网友:
这种螺旋槽不利于排屑吧?

网友D:
直接用M19的钻头?
没有先用小钻头预打一下?

网友:
铁屑排不出来导致挤压蹦刃,螺旋角太小了

网友A:
     容削槽不够大,你图片看上去后面基本上没有容削空间。加之钻孔通常是从上往下钻,钻深了切削根本上就很难出来。切削压多刀口就会崩。还有从刃口看有负刃角的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M19的钻头?
没有先用小钻头预打一下?

没有啊 工艺上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削槽不够大,你图片看上去后面基本上没有容削空间。加之钻孔通常是从上往下钻,钻深了切削根本上就很 ...

你的回答很详细,就是你说的那样是挤压崩刃 谢谢

网友:
因没有钻头具体的几何参数很难做出分析判断,仅从图片看:1.钻心过大、螺旋角偏小影响容屑排屑,铁屑滞留在切削刃前刀面部分产生挤压造成蹦刃;2.加工工件硬度HRC41~45钻头前角过大;3.刀具材料断裂韧性低

网友(点评):
是的融屑空间小了点

网友:
槽型什么的类似专门做淬火钢的钻头,但是参数有问题,v太快,f差不多。建议v降至15~20m/min试试。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行家啊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这个钻头的螺旋角不能为了利于排屑而设计成35°,这样刚性很差,设计为20°~25°最好!
1.这个钻头的每转进给量过小已经小于刃口处理的量,这相当于不是在切而是在刮,增加刃口处理大小!
2.改变刀具的刃型,设计成所谓的四平面这样主刃到内刃之间的前角都相同,抗冲击比较好。
3.改变刀具的涂成,对于这种硬度的材料换摩擦系数低的涂成,巴尔查斯所谓的超H涂成,孔深的话直接换油路刀把,量少就用G83打完算了!纯属个人的一点见解。。。。。。

网友(点评):
为什么四平面会:主刃到内刃的前角都相同?搞冲击性好?

网友(点评):
果然是行家啊 学习了 !这个刀设计的时候就是15度槽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这个钻头的螺旋角不能为了利于排屑而设计成35°,这样刚性很差,设计为20°~25°最好!          ...

对于这个钻头我只是说下我个人的见解,如果有机会可以私下交流,因为一些技术问题公司是不让透露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这个钻头的螺旋角不能为了利于排屑而设计成35°,这样刚性很差,设计为20°~25°最好!          ...

光从参数看:转速高,进给小,线速度30-40,进给0.15左右,看切屑情况适当调整。另外还要考虑你的机床稳定性、主轴刚性、跳动,夹具、刀柄的稳定性,这些因素在高硬度材料加工中都有很大影响。
加工高硬度材料的钻头一般都是15°螺旋角,大直径的最好有定位。另外圆弧刃和四平面刃各有千秋,四平面只能保证主切削刃的前角一致,内直刃前角一般做成0°或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