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吊装能力

楼主(2014-09-09):
天车实际吊装载荷是额定载荷的多少啊?比如10t的天车最大能起吊多重的重物?

网友A:
桥式起重机在型式试验静载荷中是要求按照1.25Gn做试验,动载荷按照1.1Gn做试验,试验必须满足挠度要求。
所以只是偶尔起吊的话,12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10吨,,,,,,,,不允许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吨,,,,,,,,不允许超载。。。。

正常情况下都应该少于10t吧?不能满载10t吊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式起重机在型式试验静载荷中是要求按照1.25Gn做试验,动载荷按照1.1Gn做试验,试验必须满足挠度要求。
所 ...

我没表达清楚,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能超过或等于10t,小于10t,频繁起吊通常是多少?

网友(点评):
天车的额定载荷是多少?

网友(点评):
记得在做型式试验时,质监局的技术人员提到一个回弹量,就是说在1.25Gn的载荷下保持多长时间,挠度测量后,再测空载时标记的位置,变形在多少以内是合格。个人认为,如果你说的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t,频繁起吊只要....

网友(点评):
不超过10t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去韩国企业拆设备,有个10t的行车吊起了 20多t的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表达清楚,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能超过或等于10t,小于10t,频繁起吊通常是多少?

额定载荷为10t

网友(点评):
首先要看下 起重机的级别是什么,如果是按频繁起吊设计的,级别应该是比较高的,如果不是,那就得降起吊重量频繁使用,具体级别的划分可以参考下GB3811

网友C:
可以参考GB 38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式起重机在型式试验静载荷中是要求按照1.25Gn做试验,动载荷按照1.1Gn做试验,试验必须满足挠度要求。
所 ...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GB 3811

大侠有没有这个标准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没有这个标准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可以在百度文库,道客巴巴,豆丁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