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加工工艺

楼主(2014-09-09):
图纸如下,是我自己画的,多多指教,另外请教加工工艺,组长说有一个难点,大家看出来了没?哈哈

网友:
你是考人,还是请教啊,

网友:
电火花
不过我建议你改设计

网友(点评):
是把偏心部分和轴分体设计?

网友:
同轴度不好保证呀

网友:
是偏心安装那位置;你这2个1Xø10应力咋处理的,不怕断吗?

网友:
量少的话 自己线割个偏心套车出来外形,内六角电火花或直接钻出来,量大的话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做外形,内六孔直接钻出来。要买钻六角的刀具联系我哈

楼主:
图是楼主我测绘的呀。。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那个内六角孔是怎么加工的。钻?

网友(点评):
电火花打,电极要减去放电间隙, 或者用工具钢割一个六角柱,先在你工件上钻出内切圆孔,再用六角柱冲

网友(点评):
你不能将其修改成一字槽吗,具体工况我不清楚

网友(点评):
电火花放电 钻后钻 钻后冲

网友:
端面的内六孔确实挺麻烦的。

网友:
加工基准不好找啊~~~还有那个端面孔怎么搞出来~~~

网友:
平底六角孔有点麻烦,当也不是不好弄。不过建议把平底改个退刀。

网友(点评):
什么原理啊,大侠!

网友A:
虽然楼主说是测绘,感觉内六角沉孔画的不对劲,孔底部是平的应该怎么加工?

网友:
请教一下哪里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楼主说是测绘,感觉内六角沉孔画的不对劲,孔底部是平的应该怎么加工?

电火花加工吧

网友:
六角可以钻完后冲出来。

网友B:
设计师要懂点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师要懂点加工工艺

呵呵,我是搞设备和技术服务的,多谢指教。

网友:
端面的内六孔改为平一字楔

网友:
这个偏心轴不难,要做个偏心轴套。

网友:
反复看了半天,看不出难度在哪里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网友:
有点难度哟...这偏心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估计六角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