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输送线上传感器和阻挡气缸的配置,求助

楼主(2014-09-09):
新手求助,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基本信息:
1、如图是一条CNC加工线,共20台,两边对称分布,现在要用倍速链输送物料(生料和熟料),用Robot把生料从生料输送线抓取到CNC中,把熟料从CNC中抓取到熟料输送线上。
2、对称的两台CNC共用一个取料点(生料输送线上),共用一个放料点(熟料输送线上),CNC一次加工一件,耗时160S
3、线体长约30m,CNC间距不统一(好像没什么影响
4、办公室有管制,这是在家临时画的草图,还有个料台没画,影响不大
问题:
生料线上和熟料线上的阻挡气缸和传感器应该怎样布置?要求:不能出现堆积或断料,用的阻挡气缸和传感器越少越好

楼主:
还有个要求就是流动在输送线上的生料越少越好,当然是在保证CNC不断料的前提下

网友A:
个人观点,供参考。
第一要看工件有多大,看看你这30m辊道上能同时放置多少个工件。最好能够做到,不管工件在哪个位置上都能有传感器检测到它。
这样才能避免机器人放置时的碰撞。
还有就是控制逻辑上,前方如果CNC有空的,当前工作位的辊道是不是该放行。
我做过的非常常见和有效率的布置方法是,每个工位有一个预停止位,即10个预停止位,10个停止位。
每个预停止或停止位上布置3个开关,在位,满料和离开。
当然这还要视情况而定,关键是逻辑要说的通,不要出现碰撞现象。还有就是你的加工的优先级要想好,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我用过一款仿真软件叫witness对你的这种情况很适用。如果成本充裕可以考虑做一下。

网友B:
围观 ROBOT机床上料  现在挺流行的 ,楼主公司实力雄厚啊  机床上料光机器人都 要花掉 200万(做业务的可以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供参考。
第一要看工件有多大,看看你这30m辊道上能同时放置多少个工件。最好能够做到,不管工件 ...

工件小,长度也就180mm,停止位预停止位的布置以前也见过,只是当时没注意它的动作逻辑,呵呵……新手到了现场也看不到深层次,多谢前辈指点,我还要多多学习!
另外你说那个仿真软件哪有下载?我找了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 ROBOT机床上料  现在挺流行的 ,楼主公司实力雄厚啊  机床上料光机器人都 要花掉 200万(做业务的 ...

这个嘛,其实整个项目两千万都不止,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呵呵

网友:
我们刚做了条自动化上下料的生产线,7个机器人,6条输送,工件最快工序加工时间8秒,楼主是否考虑过工件是否要用工装盘,我们用的是倍速链,个人感觉输送带还是分段的好,整条线的话不太好做,包括维护什么的

网友:
第一种方法

要求气缸,感应器少, 一次放20个,每个位置留2个, 但是这样的话,CNC快的等慢的,效率不高

第二种方法

输送线外侧  每个 位置留抓取位,料从皮带上推入待抓取位, 皮带外侧增加 一个产品的 大小。

第三种方法

     每个CNC皮带单独输送,皮带占据空间大,

第4种方法

     产品在皮带上循环运动, ROBOT 上面相机,在线抓取。

网友:
能否采用分段 可以将分段的线体停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小,长度也就180mm,停止位预停止位的布置以前也见过,只是当时没注意它的动作逻辑,呵呵……新手到了 ...

这么小的工件就好布置多了,不至于空间不够。怎么样的逻辑直接影响到整线的效率,建议实施前好好研究一下。

witness软件网上只有教育版下载,东西稍微多点就受限。我当时是单位买的1套,就30万。

不过应该能找到专门做仿真的公司来做。

网友(2021-08-02):
帅哥楼主后来怎么弄的呢

网友(2024-04-29):
我觉得不如用托盘输送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