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油缸的活塞最好用什么材质,45#钢可以吗?

楼主(2014-09-09):
各位网友:请问液压油缸的活塞最好用什么材质,好像应该用球墨铸铁,45#钢可以吗?如果用45#钢有什么危害

网友:
最好是用铸铁的,耐磨

网友:
建议用40CR

网友A:
金属摩擦副,两个配对件应当选用不同材质,使用同材质就需要表面硬度很高或有较大差异。如同材质并且表面硬度不高,表面很容易咬合。
这是机械基本常识,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找一些摩擦学书籍读一读。
油缸缸筒材质一般为钢。如果活塞表面直接和缸筒内壁接触,活塞需要用灰铸铁、球铁或铜或铝制作,不能用只作通常热处理的45钢或40Cr钢。
如果活塞上使用了导向环,则活塞外径至少要比缸筒内径小0.5毫米,正常情况活塞外径绝对不会接触缸筒内壁,用不经热处理或仅作调质处理的45钢做活塞,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拜读好心人的教导

网友:
45钢热处理后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投给怕怕老前辈

网友:
高压缸都是采用45或40Cr,也有用65M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摩擦副,两个配对件应当选用不同材质,使用同材质就需要表面硬度很高或有较大差异。如同材质并且表面硬 ...

之前只知道不能用相同材料现在终于知道其中缘由,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摩擦副,两个配对件应当选用不同材质,使用同材质就需要表面硬度很高或有较大差异。如同材质并且表面硬 ...

老师果然是大师,解释的很好!我在一家专门从事油缸生产的公司里见到的活塞一般用35号钢,因为此材料的焊接性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