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力大小的计算?

楼主(2014-09-09):
已知风力8级,受力物体是一圆柱体,圆柱体安装时垂直安装,如何计算圆柱体所受风力的大小,进而校核圆柱体的强度?

网友:
有风压公式,按投影算面积,另外还跟高度相关

网友A:
根据空气阻力的公式:F=(1/2)CρSV^2 计算。
 式中:C为空气阻力系数;
      ρ为空气密度;
      S物体迎风面积;
      V为物体与空气的相对运动速度。

网友:
三楼说得对

网友:
简单的公式可以用3楼林大侠的,
而实际上圆柱体端部的形状,表面的凸起都会影响绕流,请参考相关空气动力学资料

网友:
空气力学

网友:
同意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空气阻力的公式:F=(1/2)CρSV^2 计算。
 式中:C为空气阻力系数;
      ρ为空气密度;

大侠,按照你的空气阻力公式计算,取C=0.5,ρ=1.293kg/m^3,V=20m/s,则压强P=F/S=0.5*1.293*20*20N/m^2=129.3N/m^2。
但如果按照风压计算公式wp=0.5*r*V^2/g,式中空气重度r=0.01225KN/m^3,g=9.8m/s^2,取V=20m/s,则风压wp=0.5*0.01225*20*20/9.8KN/m^2=250N/m^2;   两种方式计算的结果为何相差这么大?

网友B:
在机械手册上的风压公式为 q=0.613V^2.
20m/s的话就是245N/m^2
圆柱体垂直安装,只是底部固定,那只需计算风压产生载荷的倾覆力矩。
风载荷的大小按K×q×S计算即可,S按方向的投影面积,还需要按照地势海拔高度乘以一个修正系数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机械手册上的风压公式为 q=0.613V^2.
20m/s的话就是245N/m^2
圆柱体垂直安装,只是底部固定,那只需计算 ...

s为何要按投影面积计算那?假设风向一致,受力的面积是圆柱表面积的一半。

网友(点评):
风压其实是一个压强,风载荷在表面上作用的方向不一致,会部分抵消,所以按投影面积算。你如果把风压理解成水压,就会更加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为何要按投影面积计算那?假设风向一致,受力的面积是圆柱表面积的一半。

因为那是风的压强,受力就要按风的面积来算,风的面积等于柱的投影面积。

网友:
可参考标准 DL/T 5130-2001

楼主:
引用 楼主:
s为何要按投影面积计算那?假设风向一致,受力的面积是圆柱表面积的一半。

谢谢,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