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40Cr、45号钢和Q235A

楼主(2014-09-10):
请问一下如果分别用三种材料做一根10mm大100mm长的轴,都不热处理、同样的负载下是不是承载能力都差不多?
如果再分别用三种材料做一个100mmX300mmX10mm的板,都不热处理、同样的负载下是不是承载能力也都差不多?

网友:
你可以这样问:
这三种材料的刚性是否很接近?
回答是:是。
虽然刚性接近,但屈服强度差很多。所以,如果承载会超过弹性变形范围,那么,他们的承载能力是不同的。
简言:
弹性模量接近,形变能力不同。

网友(点评):
刚度接近,那么弹性变形也是近似的。

网友(点评):
那也只能说在最小的允许范围内饰近似的。一旦有一个超出屈服极限了,就废了,还谈什么弹性变形啊。

网友:
能满足要求优先选用Q235A

网友:
选便宜的

网友:
三种材料的焊接性能差别很大。退火的情况下机加工性能差不多。但是热处理之后硬度差别很大。其他如2楼所说。

网友(点评):
你能说出具体的差别吗?

楼主:
我问的承载能力,是指零件不发生塑性变形的最大承载能力(也就是零件不损坏),我想应该叫屈服强度吧!如果零件只是发生弹性变形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40Cr、45号钢和Q235A 都不热处理的情况下他们的屈服强度是谁大一些呢?查机械手册上写的40Cr是785MPa / 45号钢是355MPa  都比Q235高,我认为这应该都是热处理后的屈服强度吧?实际在市场上买回来的40Cr、45号钢不做热处理的话会不会没Q235的屈服强度是高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不热处理是怎么理解啊。不管是买到什么坯料,都是轧制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有个热处理了,相当于正火的状态,具体你查查手册,上面标明了什么状态下的强度。40cr,45,Q235A这个顺序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选择一种材料,在确定其牌号的同时一定要确定其热处理方式。45#、40Cr都是典型的调质钢,不做调质而直接使用,是极端不合理的使用模式。

网友:
不热处理,你直接用Q235好了,用45钢,特别是40Cr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不重要的结构件直接Q235,需要热处理的45或者40Cr(40Cr粹透性好于45)。讨论强度确实意义不大

网友(2015-04-12):
楼主先根据需要挑选钢种,而不是用钢种挑选结构设计

网友(2015-06-09):
看你需求了。45钢和40Cr不热处理使用意义不大。一般场合,受力小,要求不高,你直接拿Q235就OK了。
要使用到45甚至是40Cr的场合,肯定是有一定强度刚度要求的场合,你还不热处理,那肯定废废了。

网友:
45号钢3.2元一公斤q235贵一点

网友:
q235比45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