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工作台一键锁死的方案

楼主(2014-09-10):
我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底座,上下各4个孔可用来固定,我需要让工作台能在底座上方360度手动旋转,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通过一个按钮一键锁死,再按松开。。。。不是机械专业的,不知该在工作台和底座之间加什么东西来实现,是否该用到电磁技术?哪里购买部件

网友A:
通过一个按钮一键锁死,需要在内部设置电子系统,就复杂了。你可以用旋钮头螺钉来顶死旋转部分也能起到锁死作用,非常简单,只要你手动旋转半圈就锁死了。

网友(点评):
现有装置就是这样的,但是操作频率较高,手动麻烦,且时间长了造成的磨损影响锁死效果

网友(点评):
顶点部分要顶在槽道中,你顶在滑动面时间长了肯定有影响!

网友B:
建议用气缸来实现,当然,还需要工厂有压缩空气

范例

网友(点评):
这啥原理?锥度啮合,摩擦力?

网友:
哈哈,这么简单的,你可以模仿自行车的刹车系统就OK了.

网友:
做个插销的机构,做成手动锁死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运用气缸比较靠谱点,改造过类似全自动的方式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使用一个快速锁紧装置,你找一下工艺装备中的快速锁紧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气缸来实现,当然,还需要工厂有压缩空气

范例

请教这样 的方法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产生位移啊?

一直也很好奇伺服电机的刹车系统是怎么保证不会产生位移的。

网友:
用米思米的肘夹行了,一扳就锁死。

网友:
一键锁死是要求锁在孔处吗?那的装感应器比较复杂
随意位置锁死的话弄个电磁离合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气缸来实现,当然,还需要工厂有压缩空气

范例

恩,理论上是这个意思。气缸把那个梯形部件推进去吗?最后靠摩擦力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按钮一键锁死,需要在内部设置电子系统,就复杂了。你可以用旋钮头螺钉来顶死旋转部分也能起到锁死 ...

这个方法就是现有装置在用的,但操作频率较高,一是手动麻烦,二是时间久了产生磨损影响锁死效果。

网友(点评):
顶点部分要顶在槽道中啊,你顶在滑动面时间长了肯定有影响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理论上是这个意思。气缸把那个梯形部件推进去吗?最后靠摩擦力还是什么?

楔形结构角度小,产生的摩擦力可以实现自锁,和摇臂钻上的莫氏锥套原理类似。该结构可以实现任意位置锁死,气缸往回退时才能解锁。
它有自适应能力,不怕磨损,气缸只要压住,就会死锁,寿命长。它不需要高的制造精度,成本低。

用一个普通的单作用缸控制,可以实现断电断气锁死,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楔形结构角度小,产生的摩擦力可以实现自锁,和摇臂钻上的莫氏锥套原理类似。该结构可以实现任意位置锁死 ...

非常受教!由于气缸体积略大,而我需要的推力不用很大,考虑用电动推杆是否可行?另外,这种楔形结构专业名词叫什么,属于标准件吗?或者该到何处订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受教!由于气缸体积略大,而我需要的推力不用很大,考虑用电动推杆是否可行?另外,这种楔形结构专业 ...

它不是标准件,也没有专业术语,很多零件都是非标定制的

用电动推杆可以,就是有点奢侈,工作时需要一直压紧,才能实现锁死,电动推杆要一直压着,容易发生过载现象,用弹簧可以避免该问题。

网友:
做個簡單的凸輪機構加上一個杠桿或者手柄,以推拉的方式逕行鎖緊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