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计算受力变型

楼主(2014-09-10):
如图,20槽钢(200*75*9.5)上面放2个150KG的重物,槽钢先经过校正表面磨平,本人不知道怎么计算,想问一下这样放会不会中间往下变型啊?

网友:
肯定中间往下变形啊,只不过看要求变形量了!

网友:
槽钢这样用强度和刚度都不好,应将截面旋转90度使用!

网友:
还有就是各位楼上的建议了,在此不赘述

网友:
求挠度啊,直接按300kg的匀布载荷压在槽钢顶上,再加上槽钢自重。手册上有公式。很简单的
建议先复习一下材料力学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