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要加工成铁的或者钢的要什么样的机床?

楼主(2014-09-10):
内容如题。还有上面的按钮。先谢谢了。

网友:
车铣刨磨钻

网友A:
开模具冲压成型,要么就压注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具冲压成型,要么就压注成型

是什么设备?

网友:
精雕机就行了

网友:
得压铸机~加工效率太低了。压铸机产能可高了

网友:
你是指直接雕刻一个出来呢还是做成金属钣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