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斜面,爬坡加工,请教

楼主(2014-09-10):
如题,爬坡加工,我觉的这种方式主要用到的是圆弧刃部分,那么选刀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
附图呢?
请上传附件!

网友:
就是,有图才行。

网友(2015-11-13):
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及夹具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就这个图而言有第四轴就搞定  不需要什么夹具

网友:
平刀也可以加工,在编程序哪里控制,走3D可以的

网友:
在铣床上把产品放在角度台上加工一样的。前提是你要有角度台。

网友:
能坡走铣的立铣刀或者盘铣刀都可以。

网友:
做个治具不久解决了

网友:
不考虑四轴,不考虑加工中心走刀,夹治具的话望各位大侠上图

网友:
这活肯定上夹具呀!上四轴贵不说,一样得做夹具,而且可能更难做一些,立铣刀太慢了(稍微有点量的话,单件就另说了)

网友:
摆个角度,铣床盘刀搞定

网友:
用什么机床加工?
4 l0 m4 J% W& O5 \2 I带转位头就不用说了

网友:
把斜面夹成铣平面,太简单了!

网友:
对啊,这个没什么精度啊,摆个角度夹,镗刀走你。

网友:
铣床主轴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