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 加 磁栅尺 可以精确控制距离么

楼主(2014-09-10):
异步电机 加 磁栅尺 可以精确控制距离么

网友:
不可以,异步电机不能准确停车

网友:
不可以的,异步电机不是伺服电机可以精准停车!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编码器,启停设加减速距离,减少惯性

网友(2014-10-11):
很难,且得尝失。

网友:
步进电机或伺服加 磁栅尺可能精度高些

网友(2014-11-18):
用带矢量控制变频器,异步电机要加装编码器反馈

网友:
异步电机不能准确停车
控制变频器加摩擦片传动外加刹车片制动再加磁栅尺
可以试试,
可以的话记的和大家说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