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剖面线问题

楼主(2014-09-10):
用CAD绘制剖面线的时候,选不起填充区域,怎么解决?

网友A:
所选区域线段未封闭

网友(点评):
楼主看此,正解!

网友B:
如果拾取点不行的话就用选择对象,把你要填充的地方外围的一圈线选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拾取点不行的话就用选择对象,把你要填充的地方外围的一圈线选一遍就行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选区域线段未封闭

我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区域是封闭的。。

网友C:
有错误提示没有,一般情况剖面线选不上是线段没封闭,两条封闭的线段看上去是封闭的,但是经放大很多倍后还是有缝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错误提示没有,一般情况剖面线选不上是线段没封闭,两条封闭的线段看上去是封闭的,但是经放大很多倍后还 ...

但是有时候放大了也检查不出来。是封闭的,就是选不起。

网友:
封闭且没有重复线。

网友(2014-11-14):
放大检查各个连接点

网友:
看一下线段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粘贴成块    再试一试!!!

补充内容 (2014-11-19 11:13):
或者把这个参数HPGAPTOL 改成非0  试一试 有时候很难发现断开的两个点的。

网友:
如果拾取点不行的话就用'选择对象"

网友:
应该是有重复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