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斗总体结构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2014-09-10):
液压抓斗总体结构出来出来了,差液压子系统,还得继续努力摸索!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突破自己的技术瓶颈。

网友:
楼主可以多介绍介绍你的设计过程和结构的细节呀,涉及保密的可以不谈,让大家多见识见识!

网友:
支持!
能多角度拍几张图么,好仔细欣赏下。

网友(点评):
还没有完工的,很多东西都还在构思当中

网友:
恭喜!

网友(点评):
纯属照抄,见笑了!

网友:
发点设计中涉及的知识点吧 呵呵

楼主:
1、抓斗闭合状态:油缸两孔中心距是6000mm;开斗状态:油缸两孔中心距是3850mm,油缸的行程是2150mm;油缸平推动作,没有其他运动方向。在开斗状态位置,我想增加一个限位装置,我怕下斗冲击活塞杆会弯曲。
2、按照我初步设定,每支油缸所需提供的推力在240吨,我目前的想法是油缸筒身外径425mm,推杆直径280或者320mm,两端销轴直径200mm,开斗时间13秒/次,咬合时间40秒/次,工作压力25Mpa,油缸最大耐压其实可以达到32MPa的,那样推力更大,但是电机功率要求更高,具体液压站系统我还正在计算当中。

网友(点评):
咬合时间得看挖什么土质,粘土可以快点,礁石或者铁板砂就得慢点点。

楼主:
第一:钢丝绳起吊,柴油机提供电力,电缆通过同步伺服绞车直通抓斗内部。电缆内部包括驱动、控制信号、报警缆线等等。
第二:整套液压系统必须密封;
第三:采用氮气缸平衡密封舱的热胀冷缩;
第四:油缸需带缓冲装置,防止冲击造成活塞杆弯曲;(逍遥处士提到的弯曲问题,我觉得也需要考虑,但是我在船上没有看到这个装置,油缸中间是悬空的。)
第五:抓斗整体重心尽量降低,防止风浪和凹坑影响;
第六:抓斗需带有同步连杆,保证双杠推动斗体同步作业;
第七:电机必须正转;
第八:抓斗冲击产生的震动不能对液压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第九:要考虑非正常状态工况,如抓斗抓到石头引起抓偏,侧翻等等;
第十:要安装液压系统的进水或者漏油报警装置
这是我跟别人讨论的结果,还有一些细节,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楼主:
其实我是仿造这日本的抓斗设计,并非我的设计,我只是照抄。

网友(点评):
抄,也是有实力的抄!为什么我不抄?!赞一个!

楼主:
       与普通绳索抓斗相比,这种抓斗的优点是在同等挖掘力下,抓斗自重更轻,挖掘力更强,主要挖礁石,铁板砂,粘土等等。淤泥河软土没有优势,一般选用普通抓斗。
    缺点是故障率高,造价高,同时吊机内部主机需提供很大一部分功率给发电机,还需要在吊机上增加伺服绞车供抓斗电缆使用。当然,我设计的普通抓斗吊机也拖一部120KW电机,这只是提供照明,机舱内部的变幅绞车和应急泵等等使用的。所以说普通吊机行使用这个抓斗,得进行很大改造,除非这部吊机是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使用液压抓斗,这样既液压抓也可以用,普通抓斗也可以用。
    所以说一般客户是不会玩这种价高,故障多的玩意的,但是现在普通机械抓斗的容重比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再增加自重已经没有优势,在德国,液压抓斗已经占据很大份额,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所以我提倡液压抓斗,缺点总有解决的方法,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好的东西。

网友(点评):
另外,普通抓斗靠自重开合,在挖掘过程中,抓斗在钢丝绳牵引下上移,挖不动的时候就直接在表层挂过;液压抓斗在咬合的过程是不断咬入直到合斗完成,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占12楼坐等结果,恭喜楼主!

楼主:
最近在液压系统上遇到了阻力,我不是专业搞液压电气的,还在摸索当中,进展缓慢!

网友:
那是做个液压站,是比例伺服控制吗?

网友(点评):
变量柱塞泵,电比例控制

楼主:
今天刚刚完成液压原理图的架构设计,还不晓得是否合理呢,计算也没有来得及做!

网友:
支持楼主 ,支持 自主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