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刀具这样配可以吗?

楼主(2014-09-10):
株洲钻石

外螺纹刀杆 SWR2020K16   刀片牌号 YBG201  RT16.01W-3.00GM
内螺纹刀杆 SNR0020M16   刀片牌号 YBG201  RT16.01N-AG60

网友A:
在样本的多少页?  加工什么样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样本的多少页?  加工什么样的零件?

你好,大侠,在2013-2014的样本中的A308 A310  A331  A332      车削3MM螺距的以下公制右旋螺纹,加工45号钢,车内螺纹是38MM以下的,螺纹长度100长左右。希望大侠帮忙。

网友:
看样本上是正确的。

网友:
100长的内螺纹别指望用20的普通刀杆车出来。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个问题!都没注意文字,光看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