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谁有这种外挂的,可以直接用CAD出程序的

楼主(2014-09-10):
%
O431(11.50)
N000 G00 G90 G54 Z3.
N100 G00 X535.00 Y117.00
N101 M10
N102 M08
N103 S2000 M03
N104 G01 Z-3. F15.
N105 Z-33.00 F40.
N106 M05
N107 M09
N108 G00 Z3.
N109 M11
N200 G00 X92.00 Y63.00
N201 M10
N202 M08
N203 S2000 M03
N204 G01 Z-3. F15.
N205 Z-33.00 F40.
N206 M05
N207 M09
N208 G00 Z3.
N209 M11
N210 M30
%

例如上述程序,通过CAD选孔,自动生成程序。

楼主:
我们现在是用燕秀工具箱出孔列表,师傅靠手动输入坐标,由于孔比较多很容易出错,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样的外挂可以直接出程序的,减少师傅出错机会。

楼主:
如果谁有这种外挂,或者谁可以自己做出这种外挂,我可以花钱买的。请联系我的QQ583167250

网友:
这个这个,,,,没有;

网友:
去找燕秀呀,直接告知买这个功能外挂就成了。

这是搜特定图形(通常是圆形)做一个选择集,再逐一将坐标、直径、注解等写出到一个文档里,再逐行去读取文档资料画到CAD档。

网友(点评):
这不是转了个圈吗

网友(点评):
例如天花板大虾说的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就是直接读图型转CAM的外挂,这市贩软件就有此功能,要专用则要请人写程序,还要配合控制器的种类。

网友A:
mastercam也能识别DWG格式,要不你试试把图形导进mastercam,让mastercam识别下这些孔的位置,然后自动编程。

网友B:
你直接用3D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cam也能识别DWG格式,要不你试试把图形导进mastercam,让mastercam识别下这些孔的位置,然后自动编程 ...

没装CAM,一直用UG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3D编程吧

有些客户只提供2D,要个图档比要他命还难。有的有更改,要求以2D为准,没办法。。。

网友(2015-02-02):
这个我也需要啊

网友:
建议用mastcame自动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