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到底指什么成分的材料?

楼主(2014-09-10):
  今天翻了翻材料手册,想弄明白304不锈钢到底是什么成分,但是不知所云。弱弱地问一句:304是不是指数字代号为S30408、或者S30403、或者S30488的材料啊?感谢大侠们的指教。

网友A:
不锈钢按成分分200,300,400,600系列。304属于300系列(铬-镍系列),一般要求含铬大于18%,含镍大于8%。

网友:
304钢材化学牌号为06Cr19Ni10( 旧牌号-0Cr18Ni9) ,典型马氏体不锈钢,

多谢657409990 ,我搞错了,0Cr18Ni9是奥氏体不锈钢代表牌号

网友(点评):
304是奥氏体不锈钢。

网友(点评):
多谢657409990 , 是我搞错了,奥氏体不锈钢的代表材料牌号

网友(点评):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论坛气氛很好啊。

网友:
304钢材化学牌号为06Cr19Ni10( 旧牌号-0Cr18Ni9) 含铬19%,含镍8-10%。
C Si Mn P S Cr Ni(镍) Mo
SUS304化学成分≤0.08 ≤1.00 ≤2.00 ≤0.05 ≤0.03 18.00-20.00 8.00~10.50

网友:
给你发一个AISI的钢铁牌号表示方法@老鹰

网友(点评):
我上传附件没有设置威望呀,老鹰,能否把需求威望去掉!@老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按成分分200,300,400,600系列。304属于300系列(铬-镍系列),一般要求含铬大于18%,含镍大于8%。

感谢兄台,顺便问问你说的这个可以在哪本手册上面查到啊?麻烦给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