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符号

楼主(2014-09-10):
CAD中怎么标注螺纹孔的深度符号?

网友A:
向下的箭头。

网友:
文字不是很常见,符号还的去拼。

网友:
使用插件吧,机械工程师或者天河什么的,都有符号库

网友:
剖面或虚线能表现螺孔全貌的直接标尺寸;俯视时:尺寸线中注明,M12,钻深35,攻深23。

网友B:
直接拼字了,汉字会写吧

网友C:
多行文字→设置字体为“GDT”→输入键盘上的“x”即为深度符号(注:输入汉字或数字选着其它字体)

网友D:
可以画一个,然后添加块,随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行文字→设置字体为“GDT”→输入键盘上的“x”即为深度符号(注:输入汉字或数字选着其它字体)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汉字,深

我想用符号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的箭头。

怎么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拼字了,汉字会写吧

我说的是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行文字→设置字体为“GDT”→输入键盘上的“x”即为深度符号(注:输入汉字或数字选着其它字体)

试过了,不得行。。。。

网友:
深度符号,视频录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得行。。。。

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

865480550,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画一个,然后添加块,随时调用

有没有更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更方便的

这还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