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空车孔!求教

楼主(2014-09-10):
   精车27的孔,工件材料:球墨铸铁 刀片:硬质合金,防震刀杆,孔内有一个油槽
也不能说是椭圆,就是三坐标打来下油槽位置有点让刀,想问一下除了增加刀杆的截面积和缩短刀杆长度外,像这样断续加工的,怎么样才能保证它不让刀!谢谢!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顶起来!谁有写过数控车的工作小结!或者论文!发来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除了使用不同的刀片,估计都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偏差的。

网友:
多深的孔都不清楚?

网友:
用窄一号的刀片,再横扩一下试试.不要一次成,受力太大

网友:
描述的详细点有利于别人理解

网友:
你车的孔是外面大还是里面大;。;;误差多少。。。

网友:
精车余量放小点试试

网友:
对警车徐良小店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请楼下回答。

网友:
车后再做槽

网友:
我大致能听懂楼主的意思,我有几个建议:1.如果有可能最好增强刀具刚性;2.油槽需要精加工吗,如果需要就减小余量;3.测出让刀让了多少,如果是让了0.01,那就刀具进个0.01试试。

网友:
是否是装夹变形

网友(2014-10-10):
引用 楼主:
顶起来!谁有写过数控车的工作小结!或者论文!发来看看

心德  怎可能 拱手让之~~~~~~~!大侠  还是 自己 研究吧啊

网友:
最好有个简图

网友:
不理解,太模糊
  不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