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越高或越轻就越容易推倒,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4-09-10):
   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东西越高或越轻就越容易推倒,这是为什么呢?别说重心高啊什么的,哪位能用力学来分析下?

网友:
最有资格谈这个的,其实是牛顿,哈哈,

东西的高度大了,即使完全不动,其稳定性也会变差,可以用欧拉公式解释,

做设备设计,尤其大设备,提资料的时候,有一个‘倾翻力矩’,就是说这个的,

做大型仓设计,就严格计算这些,抗震到底多大等级能力,要非常详细的参数,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倒塌,向哪个方向倒塌,要计算出来,

设计高炉,基础要打桩,你设计桩基的时候,就用到这些高度问题,否则无法确定桩基与承台尺寸,

大型广告牌子,设计时候也考虑这些,

包括大型船,也做这些精确计算, 计算要多少压舱水,

网友:
说一个东西容易推倒,就看这个东西抗侧翻力矩和倾覆力矩的关系了。
抗侧倒力矩有一个固定的部分是靠其本身的重量(力)与重心和侧翻方向支撑边之间的横向距离(力臂)决定的,倾覆力矩则是侧翻力和作用点到侧翻方向支撑边之间的垂直距离(力臂)决定的,一个东西高,则后者的力臂自然大,相比就容易倒。
如果一个高的东西不容易倒,可以看一看金字塔和不倒翁玩具,其‘底盘’非常宽大,带来了与生俱来的抗侧翻性能。如果底座再有较深的地基,就会更不容易倒。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要高的东西不容易倒,还可以利用陀螺原理

网友:
可以假定一个推它的力作用在物体上,如果同样重量的物体,底部相同,其高度越高,推它的力的力臂就越大,自然稳定性就越差。

网友(点评):
那重量轻的呢?

网友(点评):
重量轻的,自然的,其重量×重量相对倾覆点力臂就小,自然不稳定

网友(点评):
重量轻的,其重力×相对倾覆点的力臂就会比同样外形的物体要小,所以不稳定。

网友:
和杠杆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势能最低原理,如果物体(系)具有势能,则势能越低,其状态越稳定。势能又是和位置相关的,大小是由相对位置决定的,势能低的,所处的相对位置就低;势能高的,所处的相对位置就高。而无论是处于那种状态的物质,都是朝着势能最低的状态转化的,也就是说所有物质都在追求它的最稳定状态。

网友A:
没有人讲公式,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讲公式,学习一下

M=FL

网友:
力矩的问题,还想死高中的内容,不过高考不考,老师就没教

网友:
恩,好像就是一个平衡

网友:
我是来看看各位大侠的观点的

网友:
理论力学里面静力学分析的力矩问题

网友:
东西高,力臂大,造成倾翻力矩大。
东西轻,重力小,抗倾翻力矩小。

网友(2022-10-13):
倾覆力矩,高了,受力力臂长了,自然力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