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料有感

楼主(2014-09-10):
昨天 10:25 上传

上面是引用的资料 论坛大侠辛苦总结出来的

求指导,数控机床为什么不存在图片中的问题,比如我需要的公差是40H7,他是怎么控制的?靠人工在程序中规定偏差的最小值么

网友A:
今天教师节 是要学习哈  楼主

网友:
因为机器不是人,没有主观的思想,他不会切完了去量一量,根据机床的精度就能保证,那么人为因素要小很多

网友(点评):
按照大家的意思,要进行补刀的,公差是个范围,那我应该补到多少?是随便取H7范围内一值?如果机床重复度高的话,以后每个零件孔基本上都是这样么?请明示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再修整,机床精度相对加工公差高的机床取对称公差的中心,机床加工的尺寸在一定范围内摆动,保证这个范围落在公差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
机器的位置移动精度高,不会像你人一样用手控时还会抖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在编程时是按上公差还是按下公差走?

网友(点评):
第一件,快加工好了,测量一下,以后就是测量,刀补,测量。刀补。。。。

网友C:
刀补

网友(点评):
刀补也是人为调整,这样大批量加工出来的零件公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点评):
大批量加工公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
首件,剩下的就看刀具夹具机床保证了,巡检尺寸不对了再调程序或者换到就行了。过程能力好调的周期就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在编程时是按上公差还是按下公差走?

对,还是任取其中一个数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补

按照大家的意思,要进行补刀的,公差是个范围,那我应该补到多少?是随便取H7范围内一值?如果机床重复度高的话,以后每个零件孔基本上都是这样么?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教师节 是要学习哈  楼主

没接触制造这一块 看的有点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家的意思,要进行补刀的,公差是个范围,那我应该补到多少?是随便取H7范围内一值?如果机床重复度 ...

H7,现在看内孔还是轴,轴一般就磨了,孔一般焦点铰孔,镗孔,内圆磨....进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