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结构消隙

楼主(2014-09-10):
各位大神,丝杠螺母副在运动过程中是怎么消除其之间的间隙的,看车床师傅在进行加工时(Y方向进给),一般时先反向旋转,再正向旋转,消隙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坐等回复,非常谢谢

网友:
这是车工最基本的,只要你摇过了这个反向间隙,在摇回去的时候还是补了一个间隙,两个相抵消,所以刀具位置才正确。

楼主(2014-10-14):
对啊,我看好多车工师傅都是这样的,谢谢啦

网友:
Fanuc. 参数1851,对应x轴间隙,z轴间隙。可根据实际间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