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修光刃?比如铣刀上的修光刃

楼主(2014-09-10):
什么是修光刃?比如铣刀上的修光刃,求图片说明。

网友A:
随便那个厂家的刀具样本手册,铣削部分都会有解释。LZ还不如自己去翻书看看还实在。

网友B:
铣刀的修光刃通常是在刀片上磨一个很大的r,利用的是粗糙度近似公式ra=f*f/(8*r)。一般r为500~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刀的修光刃通常是在刀片上磨一个很大的r,利用的是粗糙度近似公式ra=f*f/(8*r)。一般r为500~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那个厂家的刀具样本手册,铣削部分都会有解释。LZ还不如自己去翻书看看还实在。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