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动编程与手动编程的优缺点

楼主(2014-09-10):
自动编程复杂零件加工方便,而手动编程对一些简单零件加工容易

楼主:
自动编程与手动编程的比较

自动编程与手动编程的优缺点,哪种方便

网友A:
自动编程出现错误时,你怎么修改?自动修改,还是你知道哪里错了,你手动修改?手动编程,是基础,可以帮助你理解自动编程的程序。就像8爷说的,CAE分析,要知道怎么来的,去哪,结果在你心里有底的,不是别人问你什么,说看电脑。。。

网友:
你自己都会了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手编主要是产品,自动用于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编程出现错误时,你怎么修改?自动修改,还是你知道哪里错了,你手动修改?手动编程,是基础,可以帮助你 ...

自动编程不会有错误。出现错误也就是操作者自己输错了参数!

网友(点评):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你准备再重新自动编程,还是手动修改一下?(工作数比较小的情况下).另外编程和操机的不是同一个人,

网友:
手动编程一般用于简单的程序,自动编程用于复杂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