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对于下面图中的平行度和垂直度要求,你会采用哪些检测手段去检测。

楼主(2014-09-10):
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对于下面图中的平行度和垂直度要求,你会采用哪些检测手段去检测。
图中所示的为一套电机转子,图中要求测量平行度和垂直度。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是你,你会采用哪些手段去检测平行度和垂直度,尤其是槽口相当于基准面B的垂直度。

网友A:
用基准夹具和塞尺检测

网友:
平行度:高度尺即可
垂直度:可做量規;可上三座標

网友B:
三坐标轻松搞定。
楼主这铁芯怎么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坐标轻松搞定。
楼主这铁芯怎么叠的?

三坐标测量,成本太大,而且红宝石探头受转子槽口宽度的影响,探头直径必须小于槽口宽度。
这种铁芯,采用多工位级进模,一直通过扣点,铆合在一起的,出来就是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准夹具和塞尺检测

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这个方案吧,成本低,而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