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S-N曲线

楼主(2014-09-10):
诸位做过材料的S-N曲线吗,能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吗?

网友:
这东西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
拉伸实验机上不是可以绘制吗?

网友A:
有几种方法可以获得
1,最快捷准确地方法当然是查手册,比如航空工业有航空材料的疲劳曲线手册,
2,最慢最准确获得的方法是自己买设备做测试或委托第三方做测试,这个要花钱花时间,得到的曲线也很全50% 95%的都可以得到
3,最快但相对准确的方法是自己拟合,根据材料的一些基本参数,根据材料的加工工艺(粗糙度等级,热处理方法)几何外形(所谓圆角尺寸因数这些)来拟合你要的曲线,这部分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曲线
4,最高端、大气、上档次也是“一些人不屑的方法”是采用断裂力学的一些公式来模拟预测仿真出疲劳-断裂寿命曲线。
5,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方法,就是有些人通过测试材料表面的硬度等参数,通过一些公式当然是经验的,得到里面的系数。再得到相应的疲劳-断裂寿命曲线。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所以相对来说,资料还是很多的。只要你真心去学,还是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方法可以获得
1,最快捷准确地方法当然是查手册,比如航空工业有航空材料的疲劳曲线手册,
2,最慢 ...

谢谢你了。我们现在自己想做材料的S-N曲线,请问一下,做一条比较完整的S-N曲线,需要如何取载荷(例如我们 的材料是42CrMo,屈服930MPa),在每个载荷下需要做几个试样呢?

网友(点评):
这个有国标的。你最好去查查,里面有试样的相关要求和一些统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