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方面机床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4-09-10):
钻孔方面机床问题的求助

2mm的钻头,钻孔深度150mm,钻孔的量很大;
用动力头还是电主轴机构比较合适?速度当然越快越好;
更痛苦的是整个动力头或电主轴机构的总长度不能超过500mm
期待各位能帮忙想想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A:
70倍径,慢慢玩吧,没有合适的钻头,直接电脉冲打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倍径,慢慢玩吧,没有合适的钻头,直接电脉冲打孔机

电脉冲打个这样的孔成本约1.5元,太高了呀

网友:
同志,单位很重要,是每孔1.5元还是1.5元/mm?

网友(点评):
细孔放电机,加工这样的孔,单孔加工成本1.5元

网友B:
高速电主轴是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材料?另外必须配套数控进给.和冷却.

网友:
楼主你的产品是什么材质啊,做好了,让我见识下。

网友C:
不超过500的高速电主轴,我这到有,一般机身长300mm左右,转速在几万转,需要的话加我QQ2248306909,我发份手册你看看

网友D:
可以贴个图瞧瞧吗?看枪钻能不能加工。

网友E:
这条件有点苛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主轴是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材料?另外必须配套数控进给.和冷却.

材料有3种(铸件、锻件、铝)
也想过用电主轴,24000rpm;
但本身机床就必须要有四轴,再加一个主轴及进给轴,轴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500的高速电主轴,我这到有,一般机身长300mm左右,转速在几万转,需要的话加我QQ2248306909,我发份 ...

麻烦把资料发我参考下,404472015@qq.com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条件有点苛刻啊

就是苛刻,才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贴个图瞧瞧吗?看枪钻能不能加工。

现在就是手工加工的,用手枪钻固定在支架上

网友:
那没办法,电主轴的进给必须是CN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烦把资料发我参考下,   感恩!!!

已发,请注意查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500的高速电主轴,我这到有,一般机身长300mm左右,转速在几万转,需要的话加我QQ2248306909,我发份 ...

能发份给我看看吗。QQ1249819578

网友:
能发份给我吗。QQ164227547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发份给我看看吗。QQ1249819578

已发您QQ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
你首先得说加工的材料哦

网友:
钻孔不太现实,还是找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