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许用应力!

楼主(2014-09-10):
一般剪切许用应力可按:抗拉许用应力/3^2(即抗拉许用应力除根号3)。
请问这个是经验公式还是实验数据,或者是什么强度理论?请大侠们解答!

网友:
剪切许用应力 ?

这又是啥情况?

网友(点评):
应该叫许用剪切应力吧 查了下机械手册:最大强切强度约等于0.8*最大抗拉强度

网友(点评):
最大剪切强度约等于0.8*最大抗拉强度

网友A:
实验得来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得来的公式

应该是各类设计规范上规定的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