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现在最先进的除雪设备是什么?

楼主(2014-09-11):
全球现在最先进的除雪设备是什么?

网友:
融冰除雪是一个系统工程,北欧瑞典做得最好。要建很多的道路气象站,随时监测各段道路的温度、湿度,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等等,全国实时联网查询,预测到哪个地点可能结霜,提前撒盐水防止结霜结冰。预测即将降雪提前撒盐水、盐水与盐的混合物、及盐颗粒,这些都是根据降雪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置,有一整套的参数都预设好了,雪边下就边化了,等大雪很厚再撒就不怎么起作用了。若大暴雪很厚,则必须先用除雪车清除后再按上述方法处置。一定的范围内设一个道路服务站,专门负责确保本部门范围内的道路畅通。喷散车辆都是GPS定位,根据前面得到的参数和车速自动计算喷洒量,司机只负责开车即可,智能化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