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过载发热问题

楼主(2014-09-11):
一个项目用了100w的伺服电机,带刹车的,选型的时候安全系数大概有1.5-2,计算有把握没有错误,电机中速运行时伺服监控显示扭矩最高也只用了25%,电流也不大,可是不知到什么原因会发热高于正常温度,电机台达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补充内容 (2014-9-11 12:07):
找了一些发热原因不知道哪个
1、室温过高2、散热不良3、过载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6、缺相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8、轴承缺油9、机械卡住堵转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11、匝间短路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13、星三角接线有误14、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或因故障未正常转换15、电机受潮16、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断条17、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断线或电阻不平衡18、转子扫膛19、电源谐波过大,例如附近有大型整流设备,高频设备等20、多次维修的电机铁心磁通减小21、有些电机绕线工艺差

网友A:
散热没问题吧?

网友B:
发热是不是因为刹车发热啊。。。我的现在也是刹车发热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没问题吧?

电机就裸露在外面,没有其它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是不是因为刹车发热啊。。。我的现在也是刹车发热很严重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发热原因。。。打算加减速器不知道可不可行,现在看着是没过载,那加减速器感觉也没用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松下的。。。空载时,即使不转,开着刹车,时间一长就会发热。。。不知道你的是不是那么个情况。。。

网友C:
楼主可以根据你自己提出的原因一个一个地验证一下。

网友D:
一般不会发热,可能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还有惯量匹配问题,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根据你自己提出的原因一个一个地验证一下。

本人搞机械的,电气的说加减速器不找原因

网友E:
发热很正常吧,,看看是不是在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可以咨询一下供应商,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查找不出原因,咨询一下供应商,电机发热在100度以下都是很正常的,,,  加了减速机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发热,可能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还有惯量匹配问题,你看看

大侠高见,估计惯量不匹配,是不是这样,如果我电机惯量选的小100w的小扭矩可能符合要求,电机惯量选的大400w的大扭矩也可能符合要求,如果惯量不匹配的话那100w也就是错的了,虽然计算的扭矩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很正常吧,,看看是不是在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可以咨询一下供应商,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查找不出原 ...

发热是勉强能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发热,可能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还有惯量匹配问题,你看看

问下惯量不匹配会影响稳定性,会引起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