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卡簧(开口挡圈)与 弹性(A/B型)挡圈区别,以及弹性挡圈A/B型的区别?

楼主(2014-09-11):
如题……哪个承受轴向力能稍大些呢?

网友A:
从几何轮廓就可以看出了呀, 去找出卡簧图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几何轮廓就可以看出了呀, 去找出卡簧图看看先

我不是说外形上的区别,是使用中的区别,那些场合更适合用开口,那些更适合用弹性挡圈呢?一般在使用习惯上有何区别?

网友:
如题……哪个承受轴向力能稍大些呢?
我不是说外形上的区别,是使用中的区别,那些场合更适合用开口,那些更适合用弹性挡圈呢?一般在使用习惯上有何区别?

然后呢?还有要挤出哪些东东

网友(点评):
你要是明白就说一声啊 扯半天 。。

网友(点评):
你也是一个样,连个基础知识都没去落实。 到目前为止人如其名,走空路。

网友B:
E型卡簧跟A型挡圈承受的轴向力可以稍大一点,因为它们是板材冲出来的比较平,所以受力好一点。B的差一些。不过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如非要找出来什么情况下只能用某一种而不能用其它的,,这个我还真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型卡簧跟A型挡圈承受的轴向力可以稍大一点,因为它们是板材冲出来的比较平,所以受力好一点。B的差一些。不 ...

恩恩,谢谢。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点评):
查查GB里的资料,看了后就可以大部分明了。

网友(2014-11-10):
开口挡圈(E型)可以从轴的中键直接安装,而弹性挡圈只能从两头安装。这是目前我知道的一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