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清洗机的图

楼主(2014-09-11):
今天才发现还有这个版块,发几张图权当抛砖引玉吧!

楼主:
明明几张图都挖 怎么只出来一张呢。。。算了 有人看再加吧。。。

网友A:
请教一下,图中的塑料齿轮用的哪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图中的塑料齿轮用的哪个公司的产品?

合作的鬼子做的

网友B:
设备外观做的挺漂亮的,非同行看不懂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作的鬼子做的

不知道这种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网友C:
是做触摸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外观做的挺漂亮的,非同行看不懂工作原理。

其实就一传输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做触摸屏的吗?

差不多  主要就是给BOE做的

网友:
黑色的是链轮吗

网友:
我做过链式的,你的齿轮漂亮

网友(点评):
齿轮传动的工艺效果要好

网友:
做工精致,应该属于产业玻璃用的

网友(2014-11-04):
齿轮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点评):
看样子是POM

网友:
看不懂具体内涵,不过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清洗机本来就是低速运转,没头太大的冲击2,3年没问题

网友:
前面是用齿轮,后面一段呢?两种有和区别,哪种更好一点?

网友(2015-01-12):
清洗大片玻璃用的机器,一般是显示器或者触控屏中的玻璃

网友(2015-11-1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我也想知道,如果寿命和强度可以保证的话很多场合都可以使用

网友(2016-04-0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几年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虽然不太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