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安装公差问题,谢谢!

楼主(2014-09-11):
求助前辈们,轴承外径62mm,孔内径61.86mm,小14丝

这样孔行不行,查公差表好像不太合适。

零件已经加工回来了,还能再把孔扩大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小一点没关系,你这个小太多了

网友(点评):
这回复,等于没说,,,,,O(∩_∩)O哈哈哈~,外圆我们一般不取负差。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他怎么使用,我也不能给他准确的答复,还有他的转速,受力,这些对公差取值都有影响

网友A:
一般要以负载情况来定公差,按你的描述分析,个人认为可以小至0.04-0.06,你的0.14太多了点,不过像这种情况好解决!

网友:
1.  轴承外圈承受什么载荷?是点载荷还是圆周载荷?以此确定轴承座孔应该选什么配合。
2.  不分具体工况,一律说轴紧配、座松配都是错误的。
3.  轴承座如果紧配合,要校核轴承游隙。
4.  轴承座孔可以继续扩大,但要考虑二次加工的对中问题。

网友:
查手册确认了一下,你这个轴承座孔确实是小了。
想办法扩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以负载情况来定公差,按你的描述分析,个人认为可以小至0.04-0.06,你的0.14太多了点,不过像这种情况 ...

5604社友:

“可以小至0.04-0.06”,你推荐了一个相当紧的配合,能说说为什么么?

网友(点评):
当重载时,人个认为这个公差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轴承得压入。

网友(点评):
重载和轴承座紧配合有关系么?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0.01~0.02,点载荷是不是要紧配点啊?

网友(点评):
点载荷是松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