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用红色圈起来的标准,中间的点是怎么标注的?

楼主(2014-09-11):
此图中用红色圈起来的标准,中间的点是怎么标注的?在电子图版或者CAD绘制,希望有快捷而高效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标注样式里面的,如果尺寸太小,箭头放不下他就可以用斜线或者点或者圈圈来间隔开来

网友:
在格式-标注样式里调整箭头的大小。

网友:
caxa电子图版的特性里面可以把一个箭头改成其他的形状。

网友A:
把箭头修改成圆点就行了,修改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箭头修改成圆点就行了,修改标注

多谢

网友:
改变标记方式!

网友B:
cad里两个标注合并就是这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两个标注合并就是这样的啦

命令是什么?能具体一点吗?比如说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