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游隙与预留量

楼主(2014-09-11):
先上两张图:

      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东西做出来,轴就像荡秋千一样,前后窜动。
      大家平常设计中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1.各种轴承,例如角接触、深沟、圆锥滚子轴承,本身的游隙大概是多少?
                 2.游隙可以弥补轴发热伸长嘛?还是要预留活动端轴承的位置?
                 3.用螺纹或圆螺母来调整游隙的时候,多大的紧固力合适?

  • · 轴承|主题: 1, 订阅: 0

网友:
角接触,圆锥,的间隙是自己调的,深沟球是有固定范围的。楼主随便拿本轴承手册翻一下,就都懂了。具体调多大,得根据实际情况了。

网友(点评):
我在机械手册里查不到啊,是要厂商提供的选型手册里吗? 如果是这样,我买的是国产没有手册的,那我就查不到了?

网友(点评):
比如深沟,我在手册里只能看到,游隙标准有好多组(2组,3组,4组),常用的大概在1微米到100微米之间。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说,前后窜动,应该是圆锥,没有预警,轴承与轴承箱没锁紧。包括深沟球轴承,是否应选用普通级游隙,还有就是自身轴的挠曲度。

网友:
设计时留有调整游隙的 螺钉或者其他的方法,安装的时候调整。一般要是不是高速重载工况,只要轴承能顺滑的转动就可以,靠感觉

网友:
设计检验吧,

网友A:
轴比较长,工作时温升较大时,先计算一下轴的伸长量,再定预留间隙
轴的一端固定 一端游动,游动一测的轴承外圈与轴承座选稍松一点的配合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A:
轴比较长,工作时温升较大时,先计算一下轴的伸长量,再定预留间隙
轴的一端固定 一端游动,游动一测的轴 ...

学习下,记录了

网友(2015-09-09):
我最近也在学习轴承的知识

网友:
首先,你选的是哪个品牌的轴承,多少精度,查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嗯,去年的事了,品丰大侠讲的已经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