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螺纹方法

楼主(2014-09-11):
关于G2"螺纹的加工方法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工件外形:
300*500*30方板,在其上加工3个G2"螺纹,位置不规则
工件材质:
Q345
加工完成后检验方法:
通止规检验

网友:
主要看有没有量  没量上车床用四爪  有量上CNC用螺纹铣刀

网友:
G2“螺纹要查表知道相应的螺纹尺寸,考虑到螺纹较大,适宜用加工中心铣螺纹(英制螺纹要改系统参数),关键要看楼主是什么系统的加工中心

网友:
如果是来料加工的话,还是扔了吧,除非对方愿意出得起价格。批量件可以考虑

网友:
建议用CNC机床螺纹铣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