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藏式上下推拉门结构

楼主(2014-09-11):
手头上有个案子,是淋水房测试柜,客户要求做成上下推拉门,小弟没这方面的经验,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问题1,上下推拉门的平衡结构;2,向上推是轻松省力,向下拉时要有点阻力,防止门下的太快,伤到人,由于里面是有喷水系统,所以还要考虑到防水

网友:
最复杂的地方在于防水。。上下推拉门,而不是卷帘门,那就需要一个翻转动作,开启的时候把门板平放在房顶位置了,用那种带阻尼的推杆可以实现阻力要求。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不做成自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