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61上车螺纹强度的计算?

楼主(2014-09-11):
一根6061铝杆,直径Φ90mm,一端30mm车M86X3螺纹长30mm用于吊装,铝杆上承受大越2.5吨的重量,要求校核端部螺纹是否会破坏?
计算如下:按照螺纹牙的强度计算公式:
      1.剪切强度条件 τ=F/(πdbu)≤[τ]  则 F=[τ]πdbu,式中d为螺纹大径Φ86mm, b为螺纹牙根部厚度,根据普通螺纹基本牙型可以算得b=P-P/8-P/4=5/8P=5/8*3=1.875mm,  u为螺纹工作圈数,u=H/P,H为螺纹长度30,则u=30/3=10圈,    许用应力[τ]按[σ]=σs/(3~5),[τ]=0.6[σ]计算,6061的σs=276MPa,则[τ]=0.6σs/5=0.6*276/5=33.12MPa,  则F=[τ]πdbu=33.12*3.14*86*1.875*10N=167.784KN;
       2.弯曲强度条件 σ=6FL/(πdb^2u)≤[σ]  则F=[σ]πdb^2u/(6L),式中L为弯曲力臂,L=d-d2/2,中经d2=d-0.6495P,则L=d-(d-0.6495P)/2=86-(86-0.6495*3)=0.974mm,  [σ]=σs/(3~5)=276/5=55.2,  则F=[σ]πdb^2u/(6L)=55.2*3.14*86*1.875^2*10/(6*0.974)N=89.67KN;
        3.按F=89.67KN计算,能够承受的重量M=F/g=89.67/9.8吨=9.15吨≥2.5吨;
        4.故端部螺纹不会破坏;
上面计算中,许用应力[τ]按[σ]=σs/(3~5),[τ]=0.6[σ]计算,是按普通钢材计算的,但材料为6061,不知道在这样计算是否合适?
铝材上的螺纹许用应力是多少?

网友A:
螺纹破坏,一看螺杆强度,二看是否滑牙。
2.5T的轴向的拉力在螺杆上产生的应力只有1~2MPa,所以主要是滑牙的情况。
2.5T的力,大约40%会作用在第一圈上,所以第一圈载荷10KN。
一圈螺纹面积约585mm^2.
所以第一圈螺纹上产生的剪切应力约为17MPa。
这个6061杆件是变形铝,不知道有没有经过热处理,如果没有,那屈服强度不会超过55MPa。
所以许用剪切强度不过55/(n*1.732)=31.75MPa/n
所以如果没什么冲击,速度不快的吊装,我认为也不会滑牙。

另外,我不是很理解楼主为何计算弯曲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破坏,一看螺杆强度,二看是否滑牙。
2.5T的轴向的拉力在螺杆上产生的应力只有1~2MPa,所以主要是滑牙 ...

如果将一圈螺纹沿螺纹大径d处展开,则可以看做是长度为πd的悬臂梁,假设螺纹所承受的压力作用在以螺纹中经d2为直径的圆周上,则螺纹不仅受压力作用,还将承受弯矩作用。

楼主:
如果按照螺纹第一圈承受1/3载荷,对螺纹第一圈进行校核,则上面计算公式  2.弯曲强度条件的计算可改为1/3F=[σ]πdb^2/(6L),则F=8.967*3=26.9KN,  则能够承受的重量M=F/g=26.9/9.8吨=2.745吨≥2.5吨,所以端部螺纹强度足够。

楼主:
用软件做了一下应力分析,承受2.5吨的重量,螺纹根部最大应力达到72.83MPa,已经大于55.2MPa,那螺纹根部会不会破坏那?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划分网格及加载边界条件的? 有限元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点评):
载荷作用在前几圈,依次递减,你认为你的云图是否有依次递减的特性?如果没有,那显然是模拟用的边界模型不对!

网友(点评):
网格划分使用的是AutoGEM自动划分,边界条件是固定左端面,右端面上加载压力

网友(点评):
载荷是直接加载在右端面上的,不具有依次递减的作用,但这样简化加载后,载荷就应该不是只作用在前几圈,也就是前几圈的载荷应该小于它们实际应该承受的载荷,那么仿真的应力也应该小于实际应力

网友:
学习来了朋友大师们

网友:
我把你们的讨论保存了慢慢学习学习

楼主:
按照第四强度理论对应力进行校核:
1.τ=1/3F/(πdb)=1/3*2500*9.8/(3.14*86*1.875)=16.129MPa;
2.σ=1/3*6FL/(πdb^2)=1/3*6*2500*9.8*0.974/(3.14*86*1.875^2)=50.272MPa;
3.σ1=σ/2+√((σ/2)^2+τ^2)=55MPa
   σ2=0MPa
   σ3=σ/2-√((σ/2)^2+τ^2)=-4.732MPa
   σr4=√(0.5((σ1-σ2)^2+(σ2-σ3)^2+(σ3-σ1)^2))=57.512MPa;
4.σr4≥55.2MPa,故螺纹强度不足。

网友B(2014-11-26):
大使首楼有点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使首楼有点笔误~

恩,呵呵,没注意,谢谢啦!

网友(2015-02-07):
螺纹强度应该怎样校核?

网友(2015-10-27):
来学习了,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