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电机频繁正反转

楼主(2014-09-11):
一般的正反转电机能不能实现八九秒左右的频繁正反转?
如果不行的有什么成本第一点的方式实现

网友A:
还是用离合器吧

网友:
改机构 用机构实现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离合器吧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是用一个250w的电机带动一个圆盘正传到位置后反转回起点,用限位开关来定位起点终点并触发电机正反转

网友B:
我以前用过8s频率的正反转!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你的负载多少?

网友:
不知你是要做什么的,参考下离合攻丝机看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是用一个250w的电机带动一个圆盘正传到位置后反转回起点,用限位开关来定位起点终点并 ...

网友:
用伺服电机,抗过载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8s频率的正反转!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你的负载多少?

你用的是那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那种电机?

我们用的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当然配备变频器!也有加缓冲器!提前减速就行!具体你可以跟电气工程师商量!

网友C:
你这机构根本用不了用电机反转,浪费啊,能用机械解决的问题,就最好不用电气来解决。你可以参考一下老式锯条式锯床的结构。就是电机一个方向解决锯条左右来回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构根本用不了用电机反转,浪费啊,能用机械解决的问题,就最好不用电气来解决。你可以参考一下老式锯 ...

这哥们说的有理,换伺服电机成本太大, 加个曲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