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弹簧夹箍夹麻花钻头的问题

楼主(2014-09-11):
由于麻花钻长度的原因,现场夹紧时都是无法使弹簧夹箍完全夹圆柱柄部,而是一半夹在圆柱部分,一半夹在麻花部分。如附图所示。
附图1:夹紧时弹簧夹箍和麻花钻的相对位置
附图2:钻头上的夹紧位置(红框内)
附图3:钻头夹紧痕迹特写
请教:用弹簧夹箍夹麻花钻头,可以使弹簧夹箍的一半夹在麻花(一半夹在圆柱柄部)部分吗?会影响什么?

网友:
不建议这么用,会有三种问题
1。钻头太脆,蹦刃
2。夹头质量不行,夹头内部刮伤
3。夹头与钻头同心问题

网友(点评):
在我看来钻出来的铁屑卡在弹簧夹里面清理起来是最麻烦的了。

网友:
对钻头而言,没有损伤,何况高速钢钻头.但夹持刚性有限,对弹簧夹头来说,会失去精度.对现场加工来说,也是权宜之计.不这样就干不了活儿.

网友:
这个夹持方法很容易造成锁不紧而打滑什么的,也容易让缠屑进入弹簧夹头的缝隙里卡住,总之很不可取,截断钻头皆可以解决。

网友:
筒夹内孔光洁度没有了,精度也没有了,跳动,夹紧力都不好,最好别这么用,
与其损坏一支筒夹,为什么不买支合适的钻头?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干精度高的活,最好不用,免得活也废了

网友A:
这样夹紧是不行的  加工是铁屑很容易进入夹套

网友:
不能这样夹紧钻头

网友:
不建议这么装刀,装的紧钻头就废了(不废钻头也失去精度),装松了加工时钻头就会缩到夹套里面,铝屑粘在夹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夹紧是不行的  加工是铁屑很容易进入夹套

铁屑进入夹套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
1)影响钻头排屑,时间长了铁屑会损坏夹头。并且缠屑会影响钻孔时的冷却。
2)降低夹头夹紧力和精度,时间长了夹头会变形。

网友:
这样不行的  还是选短钻头吧

网友:
建议拔出来一部分,强力夹头的夹紧力足够的,如果还是担心就做根比麻花钻略细的轴塞到底部顶着

网友:
为什么 不把钻头切掉些呢,好让筒夹直接夹在柄部,这样稳定性也好些,
你这么夹铁屑排出来要是到了筒夹里你处理不是更麻烦!

网友(点评):
麻花钻标准尺寸切断影响钻头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屑进入夹套会导致什么问题?

各位都说得有道理。楼主发表这个话题说得也清楚、细致。

网友:
夹头的寿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钻头可能也会夹不紧,可以将钻头磨短,不建议你这样夹紧

网友(2014-10-14):
切段了不会影响寿命的,磨得好要比直接买来用更耐用,像这个钻头可以开分屑槽了,排屑会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