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极限量规设计

楼主(2014-09-12):
求助:大尺寸Φ511.1的轴怎么计算卡规通端、止端尺寸?急!!!

网友:
你这个轴的尺寸肯定是有公差的,我都是把量规的公差在轴公差的范围内。

网友:
宁愿把合格品判定为不合格品,也别把不合格品判定为合格品。

网友(2015-01-27):
用此软件,直接填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18):
测量与互换性里面有讲吧!去看看!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4-22):
软件好使,还快!

网友(2019-08-03):
少时诵诗书试试

网友(2020-12-12):
有设计表格的

网友(2021-02-21):
公差有要求吗?连个公差都不给怎么设计哦

网友(2021-10-15):
需要知道轴的公差,再来确定检具的制造公差及磨损余量

网友(2022-04-26):
宁可错杀一千,可放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