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计算个力

楼主(2014-09-12):
如图机床滑板,灰色部分是一个镗孔刀座,要在其上面安装一个刀具然后切削,现在碰到的小问题是,刀具需要冷却,然后会从最下面的滑板打一个通孔然后将冷却液引到镗孔刀座,但是刀座需要和滑板把合,之前想的是六个螺钉孔,可是有两个螺钉孔和滑板上的水孔发生了干涉,其他的因为其他原因不能改动了,想知道如果改成四个螺钉孔可不可以,刚好最近在看受力问题,求大神们指点一下怎么算受力分析,不知道螺钉孔把合力是多少。镗刀座中心孔到滑板垂直距离140,45度斜床身,Φ16的螺钉孔,镗孔刀座62千克,刀座可用打孔范围长140宽130,切削力先用F吧

网友:
1、四个 孔也可以,简单地说,假设六个钉时,每个钉的“把合力”假设为Fa,那么六个钉的总力为6Fa,你用四个钉时,只要保证每个钉的把合力为 6/4 倍的Fa就可以了。
2、查设计手册(五卷版)第二卷,联接与紧固→螺纹及螺纹连接→螺纹连接→螺纹联接的力学性能和材料→螺栓的保证载荷(大概是叫这个名,就这么个意思吧,) 你把你原来思路中的Fa值找到个相当的数值,现在再乘以6/4倍找到个数值, 就可以按这个螺栓的规格或强度等级,使用四个,就可以了。
3、至于你这个图,表现的角度不太适于判断受力形式,所以F的问题没法准备给出公式。 你自己找个刀具三坐标方向上受力的标准角度观察一下,然后在 工艺手册里会找到这个刀杆的切削力计算方法,大致算出个力不难。
按经验估计你这个图的比例程度大致判断一下,螺栓,用四个M16,8.8级的应该可以了。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只是定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