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孔内纹路很粗

楼主(2014-09-12):
如题,铰孔时孔内纹路很粗糙,单边余量0.08,进给0.15,请问是我倒角的后角间隙不够,还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
震刀,或者倒角不快,又或者刃口磨损不锋利!我是做金刚石绞刀的!

网友A:
用细油石把铰刀修一修!

网友B:
余量太少了。0.08的余量够干嘛?

网友(点评):
半径方向余量0.15-0.25比较好。如果扩孔和绞孔不是同一道工序,余量可以适当增大。具体多大,需要通过尺寸链计算来确定。这种计算,一般由工艺工程师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余量太少了。0.08的余量够干嘛?

前面一道扩孔刀预留就剩单边0.08了

网友(点评):
前面不留余量你也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油石把铰刀修一修!

油石修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油石修的目的是让切削刃与挤光刃之间形成圆弧过渡,减小铰刀偏斜造成的刀痕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学习了

不错

网友:
你需要从刀具公司购买一只正规的专业的绞刀。

网友:
我们也遇到类似情况,余量放大 排屑问题都查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转数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余量太少了。0.08的余量够干嘛?

单边0.08mm还不够,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理论哪里来的,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请问转数和进给多少?

网友:
加切削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边0.08mm还不够,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理论哪里来的,不要误导人家

单边余量0.08确实太少了。我们没有误导别人。

网友(点评):
他们连常识都没有,哈哈哈哈哈,以为能刚“”铰“”起来就好,余量越小越好。。。。。。

网友(点评):
那我这边有个孔单边只绞0.04,可以Rz1.5,支撑率90%以上怎么说?各种工况不一样,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2019-02-20):
单边余量0.08确实太少了

网友:
检查下刀具有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边余量0.08确实太少了。我们没有误导别人。

那要看场合得到,比0.08小的也可以

网友:
我觉得余量小,最多是刀具寿命差,不应该刀纹那么深,确认是铰刀干的,不是扩孔刀?再就是粘刀了

网友(2019-04-26):
加工材料,孔径多大都没说,我这一般D20以下的留余量是孔径的1%-3%,切削液要浓点。

网友(2019-06-10):
主要看之前钻孔的效果,或许是最后余量不够

网友(2019-07-26):
有没有可能是钻头加工后的光洁度不好,留量又太少所以看着表面有痕迹

网友(2021-08-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材料硬度HRC35-45.交到寿命不好。求解?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刀具刃口,这种余量在我们厂里也有用到,孔表面的质量也不至于像你这么差;再就是把工况介绍更全面一点,工件材料、硬度等等,刀具是否选择得当也是需要考虑的